网口隔离变压器管腳作用?

楼主(2013-06-27):
图中的2和15两个管教是什么作用?

网友A:
中心抽头作用:
1. 通过提供差分线上共模噪声的低阻抗回流路径,降低线缆上共模电流和共模电压;
2. 对于某些收发器提供一个直流偏置电压或功率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抽头作用:
1. 通过提供差分线上共模噪声的低阻抗回流路径,降低线缆上共模电流和共模电压;
2. 对于某 ...

回复晚了。
中心抽头的管家需要焊接什么器件?

网友:
根据你的PHY芯片UTP(双绞线)口驱动类型决定的,有两种,如果是电压驱动的就要接电源;如果是电流驱动的就不用了,直接接个电容到地。接电源的话,上拉电压由PHY芯片资料里规定的UTP端口电平决定,如果是2.5v的就上拉到2.5v,如果是3.3v的就上拉到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