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 中文注释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3-06-27):
我安装的cadence 16.6 但是在使用capture时 发现在原理图中添加 中文注释时,中文显示不正常。请教大家是我安装问题,设置问题,还是软件本身不兼容啊?!安装环境分别为 win7 64位 和32位 旗舰版 都试过了!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先谢谢大家了!
上图

网友A:
ORCAD 不是支持多國語言的軟件,那您就別用中文字註解吧。 硬是要用中文字您就等著出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不是支持多國語言的軟件,那您就別用中文字註解吧。 硬是要用中文字您就等著出錯吧!

嗯,不过我在16.5和16.3中,中文注释基本上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呢!不知道是不是 16.6软件本身不支持!

网友:
不是 16.3 16.5 沒問題,只是不同的中文字有不同的反應。
你有問題的注釋是跟之前沒問題的是相同的中文嗎? 我猜應該是不相同中文吧。

网友:
装个最新的补丁试试

网友(点评):
怎麼來了一隻學說狗說話的鸚鵡啊!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