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两个问题。

楼主(2013-06-27):
1:比如我这次画板把规则什么的都设置好了(包括颜色,设计规则,选项里面的等等),在下次画板的可以不可以直接快速调用。
2:关于铺铜问题,如下图:有3个GND,外围的GND_5V画铺铜外框的时候都是再深红色处留了一个缺口,最后只能画个铜箔去补上,总觉得很别扭,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楼主:
再补上一个问题:正在适应PADS9.5,装的是本站下载的精简9.5的三合一版本和9.3。因为以前一直都是用的9.3,用layout转到ROUTER的时候不会出现问题。但是装了9.5以后每次转出去的时候明明看到ROUTER再工作栏里面都出现了,结果马上又消失不见,转不成功,反而9.3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以前每次都能正常转出,变成5次成功一次到现在9.5和9.3都不能了,请问是什么情况能解决吗?还是电脑问题?

网友:
如图1,画一个跟板边一样大的铺铜外框,双击,点options,出现图2 .在flood priority,那里设置。越是里面的数值要设大一些,外面的就设小了些。比如你的那个3.3-GND 可以设成2,GND设成1,外面那个5V GND 设成零。5V GND 就直接画个跟板边一样大小的铜皮就好了。

网友:
图文并茂,赞!

网友:
在flood priority,那里设置,那个3.3-GND 可以设成0,GND设成0,外面那个5V GND 设成2。5V GND 就直接画个跟板边一样大小的铜皮就好了。

网友:
颜色设置可以在下图所圈的方框内输入一个自己想起的名称比如6L,按save。下次再有新的文件时再在这个菜单里调入6L,按OK就可以调入您以前做好的颜色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