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ROUTER里显示焊盘的泪滴效果

楼主(2013-06-27):
大家知道如何在pads ROUTER里面显示焊盘和过孔的泪滴效果呢?如果在ROUTER里没有泪滴效果的话,走好的线到layout里面进行间距检查就会出错。

网友A:
你线走那么近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线走那么近干嘛?

没办法,板子小了,线太密了,感觉做泪滴挺好看的,而且焊接时PAD不容易断线啊,好处多的,可惜我习惯用ROUTER走线。转到LAYOUT里面来间距DRC就过不了,如果在ROUTER里面可以显示出来就可以用避开了。这个算不算软件的不完美啊?

反对!: 5.0
反对!: 5
不好意思!让你误会了 我不是女的 不要看到美女图片就认为是女,去到泰国 更不能相信你的眼睛 。嘻嘻

网友:
板子小 就不要搞泪滴了吧   或者这样吧!你的泪滴可以调整大小的  有几个样式 你试试

网友(点评):
真是一位热心的美女

网友:
修改下泪滴类型或许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