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怎样设置将一条网络改成其它颜色

楼主(2013-06-27):
我想将GND改成单独一种颜色,方面布线。

楼主:
目的是给不同的网络设置不同的颜色,PADS就可以设置,AD10未试过。

网友:
PCB面板上----Nets菜单下-----找到相应的GND网络(前面框要勾选)------右键菜单下change net color

网友A:
见下图操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下图操作方法

谢谢楼主,好清楚。

网友B:
还要去Preferences里面勾选'Use DirectX if possble'选项哦...不然你就算在Net里面设置了也不会显示出你设置的颜色的...

网友:
4楼 + 6楼正解

Altium Summer09 用户自定制PCB布线网络颜色.pdf

网友:
F5可切换是否显示设置的net颜色

网友(2020-07-30):
双击,双击,双击

网友(2022-02-11):
引用 网友B:
还要去Preferences里面勾选'Use DirectX if possble'选项哦...不然你就算在Net里面设置了也不会显示出你设 ...

AD22不需要,按上楼修改后立即可以看到变化。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23-10-16):
以前用allegro,现在用ad,到处找界面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