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能延时2S么?

楼主(2013-06-27):
如图:

硬件延时电路

硬件延时电路

楼主:
一个高电平12V加到CON2的瞬间,到CON1变成低电平的时间为整个电路的延时时间T,请问,可以通过更改电路参数使延时时间T达到1S~2S吗?另外,这个延时时间该怎么算呢?

网友:
时间太长,靠这个电路应该不怎么好实现。个人观点,坐等高手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的 加大电容 加大电阻 只是误差会比较大 不准确

网友:
首先,你是有钱没地方花吧,一个延迟需要这样干?
其次,我怀疑电路的准确性,你延迟做个RC不够?2.2RC是典型值

楼主:
个人也搞不懂这个电路中的某些东西,比如,那个电感和那个稳压管,这两个家伙对延时貌似没什么贡献嘛。另外,看看这个电路的PCB吧,延时2S实在太长了些吧....

延时电路PCB

延时电路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