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地焊盘上的过孔

楼主(2013-06-27):
求请教:PA地焊盘上的过孔如何处理好,塞孔还是不塞孔?各有什么好处,谢谢~~~~~~~~~~~~~~~~~~~~~~~~~~~

网友:
什么是PA地焊盘?

网友:
其实最好是打通孔,但是通孔会漏锡,要塞孔,也可以盲埋交替,一样的。主要用于散热、。

网友:
散热用的过孔,盘和孔径大一些,过孔塞孔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