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能不能像PADS一样在一个网络上添加跳线?

楼主(2013-06-27):
AD10 能不能像pads一样在一个网络上添加跳线?  如能,请问是怎么操作?

网友:
期待有高人指点下

网友:
这个功能没有用过,先讲下PADS里面怎么操作的呗,软件有共通性,看看有类似的操作不。

楼主:
PADS里是选中一网络,右键有添加跳线,就这么简单,AD10里找不到。

网友A:
跳线是不是指PCB板外的线,如果是,可以用两个金属化焊盘连接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线是不是指PCB板外的线,如果是,可以用两个金属化焊盘连接实现吧

是两个金属化焊盘实现连接,但目前在AD10中,我只会手工断开一段网络再添加两个焊盘,两个焊盘间会有飞线连接,设计检查时会报错。我在学PADS的时候发现PADS可以自动断开一段网络添加两个焊盘,实现跳线功能,并且没有飞线连接,设计检查时不会报错。想在AD10也找找有没有这样的功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两个金属化焊盘实现连接,但目前在AD10中,我只会手工断开一段网络再添加两个焊盘,两个焊盘间会有飞线 ...

这个我都是在原理图中添加一个电阻或专门做一个跳线的元件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都是在原理图中添加一个电阻或专门做一个跳线的元件来实现。

谢谢你的关注,目前我也是这种方法,总觉得这个功能AD没有PADS方便。

lap
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原则不容忽视

网友:
额,各有个的好处吧

网友:
在走线的时候,放一个盘上去,属性改一下就可以了,这是最快捷的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目前我也是这种方法,总觉得这个功能AD没有PADS方便。

这得看你使贯了哪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目前我也是这种方法,总觉得这个功能AD没有PADS方便。

    不能用PADS的思维来用AD,或者也不能用AD的思维来用PADS。虽然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画板。各个软件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各个软件都有自己的专利,如果都在一个软件里面集成了,那估计这些公司都要合并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PADS的思维来用AD,或者也不能用AD的思维来用PADS。虽然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画板。各个软件都有 ...

    此言有理,尽量改变思维,把两个软件分开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