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中如何定义一个与频率有关的参数

楼主(2013-06-27):
我建好了一个4端口物理模型,其中的电阻与频率的平方根成正比,想通过VAR来定义一个参数,但是在S参数扫描的时候提示Error。这个该怎么解决?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谁能帮帮我

楼主(2013-07-30):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2013-10-09):
我试过用DAC控件,发现同样不行!暂时帮不到你,等我后续研究……

你也可以试试DAC控件

网友(2016-03-06):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