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支点招,怎样才能缩短LAYOUT的时间呢?

楼主(2013-06-27):
最近搞了6层MID带TUNER的项目,DDR部分都没有动(套用原厂的),原理图修改到PCB  LAYOUT花了12天才做完,一直都是用PAS Layout 画板,觉得效率好低啊。大家一般几天呢?又没什么好的办法提高效率(线都是一根根拉的)?我怎么感觉Router 用的一点都不顺手呀。

网友:
   可能是习惯吧

网友:
时间问题而矣。多了就快了

网友:
用PADS Router应该会快很多

网友:
可以用用PADS Router里面的推挤功能,可能会快一点,

网友:
这个时间不能全算在layout上面啊,机构不停的更改,原理图不停的更新。

网友:
每天都加班到到2-3点,早上再7点钟过来就行了,这个效率会高一点。

网友:
没在layout界面布过线  只在router

网友A:
小弟弱弱的问一句:MID是不是用到盲埋孔啊???

网友:
一般一星期吧

网友:
用了近8年PADS,近来用ROUTER,觉得拉线是质的飞跃!

网友:
先整体布局再走线,尽量减少浪费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弱弱的问一句:MID是不是用到盲埋孔啊???

我没有用埋孔呢,用埋孔的话,只要注意PCB板层的制作顺序,不是任意两层中间都可以埋就好了(埋孔一般都是不能用激光孔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埋孔呢,用埋孔的话,只要注意PCB板层的制作顺序,不是任意两层中间都可以埋就好了(埋孔一般都是 ...

大哥,能不能解释更清楚一点,小弟还是有点不明白......是工艺问题还是成本问题....还是根本就是不用盲埋孔,直接用通孔就好了????

网友:
    可不可以看看文件?或者截图看个图片什么的?不知道MID板子的难度怎么样,很想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能不能解释更清楚一点,小弟还是有点不明白......是工艺问题还是成本问题....还是根本就是不用盲埋 ...

主要是成本问题啦,截图没什么用啊,不清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成本问题啦,截图没什么用啊,不清晰

    哦!!谢谢 !!我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