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画家电类单面板很麻烦

楼主(2013-06-27):
我平时需要画很多单面的家电类板子,习惯用AD画,现在转用pads画总觉得很麻烦,特别是家电类的单面板几乎每一个插件式元件焊盘都需要加宽线路增强工艺强度,用AD可以很方便做到。现在用PADS要达到同样的效果总感觉太麻烦了,是不是这个软件不适合画单面板呢?

网友:
我的体会是画单板用AD好。

网友A:
那你为啥学这个软件?你还是适合用AD

网友B:
如果只是需要焊盘加宽,重新做下封装不就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需要焊盘加宽,重新做下封装不就好了嘛?

不是加宽焊盘,是要把从焊盘引出的线路加强,效果跟覆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为啥学这个软件?你还是适合用AD

打个比喻~我习惯蛙泳,但学好蝶泳也能游过去的,现在我是想探讨一下蝶泳是不是可以替代蛙泳甚至更好,而不是说我适合蛙泳。或者有更适合的,技不压身啊

网友:
PADS一样也有覆铜加宽线宽功能啊.只要用习惯了,什么软件都是一样的,只是你现在更习惯AD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个比喻~我习惯蛙泳,但学好蝶泳也能游过去的,现在我是想探讨一下蝶泳是不是可以替代蛙泳甚至更好,而不 ...

    你可以请教一下这里的大神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帮你解决你说的问题。。。。。。

网友:
    你要想加宽,一开始走线就走成宽的不就好了。。。为什么要后来再铺铜一样的加强呢???
allegro强大,allegro还有地方不如pads呢。。。
    你就是用AD习惯了,换了一个软件你用不习惯,当然就觉得不好用,,,没有什么软件适合画什么板这一说法,任何一个软件你用熟用精了都能画都好用。

网友:
    只有够不够用,没有好不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个比喻~我习惯蛙泳,但学好蝶泳也能游过去的,现在我是想探讨一下蝶泳是不是可以替代蛙泳甚至更好,而不 ...

怎么加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加宽啊

画铜泊,把它放到走线层,并且网络属性改成你加宽的那条线的网络属性。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按W键加上你要走的线宽,然后回车。

楼主:
    单面板这样简单加宽线宽的做法画出来的板美观性不太好吧,我用AD画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是先画出每一条线路从焊盘引出到结束的轮廓,然后用铜箔+线填充

网友D:
    为啥要加宽啊?是不是说的是泪滴啊?

网友E:
    应该是不习惯吧,我用PADS,感觉还不错,单面板也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面板这样简单加宽线宽的做法画出来的板美观性不太好吧,我用AD画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是先画出每一条线路从焊 ...

PADS也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不习惯吧,我用PADS,感觉还不错,单面板也挺好用的!

 是吗?我感觉被鼓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加宽啊?是不是说的是泪滴啊?

单面板一般不做泪滴,泪滴强度不够,一般都是把焊盘附近的地方用铜箔填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面板一般不做泪滴,泪滴强度不够,一般都是把焊盘附近的地方用铜箔填充

嗯,谢谢,长知识了,这个直接画铜皮就可以啦!

网友:
没有好不好,习惯了什么工具都行,arduino那帮人一直用eagle,一样画得很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面板一般不做泪滴,泪滴强度不够,一般都是把焊盘附近的地方用铜箔填充

这在AD中是如何做到啊,看着比较美观吗,自动生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在AD中是如何做到啊,看着比较美观吗,自动生成吗?

美观是一方面,主要还是出于生产工艺的考虑,不知道AD能不能自动生成,平时我都是手动一笔一画填充的……

网友:
我记得,走线时右键有个重复走线的选项!你试试!

网友:
习惯的问题.熟能生巧.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PADS一样的好用

网友:
个人感觉PADS相当好用,顺手方便。而做高速板绕等长allegro,expedition好用更方便些。

网友:
    单 面板 还是AD合适,确实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单面板一般不做泪滴,泪滴强度不够,一般都是把焊盘附近的地方用铜箔填充

    右键Route Loop或Ctrl+J,可以将外框画出来,然后铺铜,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要的效果,我也是刚转PADS,也还有点不适应!

网友:
    泪滴可以自己设置的,很好用,你研究一下就知道了好用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右键Route Loop或Ctrl+J,可以将外框画出来,然后铺铜,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要的效果,我也是刚转PADS,也还 ...

    我说的就是这种效果,原来是这样啊,谢谢指教!

网友H:
    如果你想练成一门新的绝世武功那你必须得忘记过去会的武功。

当一种思维或行为形成习惯将很难改变,就像你一直用右手吃手,突然让你用左手,你会非常不习惯。

网友I(2014-12-18):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想练成一门新的绝世武功那你必须得忘记过去会的武功。

当一种思维或行为形成习惯将很 ...

左右开弓,左右开撸...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左右开弓,左右开撸...

挖坟了...不过不管是单面板还是爽面板或者多层板 这样的技巧还是用到的,而且是实用的,所以我挖了坟

网友:
不过我画像楼主那样的效果的时候,都是直接覆铜的多,一条线一条线的拉受不了。

网友:
用了半辈子的pads,你现在突然让我用AD,我只能辞职了!

网友:
你打开泪滴设置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