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 Pads9.5 Logic设置界面的问题

楼主(2013-06-28):
64位  pads9.5  Logic设置界面的问题,显示不全,不知道有没有DX解决了
据说有个补丁包,但是一直没找到,如果哪位DX有的话,能否共享一下,

谢谢了

如下图

网友A:
我装的WIN7 64没发现有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WIN7 64没发现有这个问题啊.

我是WIN8 64位

请教一下,WIN7 64位用起来如何?  和32位有多大区别

网友B:
是不是显示器太小了   我的笔记本15.6寸 没问题   或者是不是分辨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WIN8 64位

请教一下,WIN7 64位用起来如何?  和32位有多大区别

有一些WIN7 32位系统装的PADS用不了,打开原档案有可能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WIN7 64位系统至今为止我未发现有什么问题.你如果是用WIN8的话.有可能是程序不兼容.毕竟PADS9.5出来的时候WIN8还没有出来,所以,应该是不兼容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显示器太小了   我的笔记本15.6寸 没问题   或者是不是分辨率问题

这个显示器应该没有问题,19吋的显示器

在网上看到一个贴子,说是Bug,有个补丁,但是我看到贴子时,那个补丁已经失效了

网友:
我的WIN7 64位 正常  不知道你的WIN8 64 是不是兼容问题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