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物理问题。

楼主(2013-06-28):
不同频率的交流电 (正弦波,幅度相同),在相同时间内所做的功是否不一样.比如说用50HZ 和500HZ的交流电分别 对一颗电阻进行放电, 同样的时间电阻所发生热量是否不一样。

网友:
只要电压的有效值一样,发热量应该是一样的。正弦波的有效值跟频率无关。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是从宏观看还是围观看了,50HZ和500HZ周期分别为20ms和2ms,假设初始相位一致,你取得时间是20s,那么刚好,有发热一样,如果你取的是2ms,很明显50HZ的交流电和500HZ的相比,基本还没发热呢。
当然了这是钻牛角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是从宏观看还是围观看了,50HZ和500HZ周期分别为20ms和2ms,假设初始相位一致,你取得时间是20s, ...

Dear 楼上:
          你所回答的,正是我想问的,  我也理解,正弦波做功与频率无关,只是有时想想觉得怪,比如说50HZ和500HZ ,幅度相同。 时间取20S,  50HZ刚好完成一个周期,而500HZ的正弦波已经完成10个周期,从正弦波坐标图来看,相同时间内,10个周期(500HZ)的面积是1个周期(50HZ)的10倍,相为何所产生的热量一样.  ?

网友:
引用 楼主:
Dear 楼上:
          你所回答的,正是我想问的,  我也理解,正弦波做功与频率无关,只是有时想想觉得 ...

时间取20S,  50HZ刚好完成一个周期,而500HZ的正弦波已经完成10个周期,从正弦波坐标图来看,相同时间内,10个周期(500HZ)的面积是1个周期(50HZ)的10倍

兄弟你混乱了吧。

时间取20S,  50HZ刚好完成1000个周期,而500HZ的正弦波已经完成10000个周期,从正弦波坐标图来看,相同时间(0.02s)内,10个周期(500HZ)的面积和1个周期(50HZ)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取20S,  50HZ刚好完成一个周期,而500HZ的正弦波已经完成10个周期,从正弦波坐标图来看,相同时间 ...

I am sorry
      时间写错啦,我的意思是取2 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