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理图更新PCB的小问题

楼主(2013-06-28):
在做板子的时候,原理图是复制别人的,现在用我自己的库文件的元器件替换了原来的,结果更新PCB的时候,电阻和电容的引脚与原来的不一致,更新PCB的时候,阻容的引脚网络会变更,同时相连的线与过孔也变更了。
请问,可不可以只更改阻容引脚的网络,原来的线与过孔不便。若可以,应怎么操作!

网友A:
据判断,altium更新网络时好似以PCB中器件ID为准(如果是从网络自动导入封装时会和原理图同步),尽量避免在PCB中复制封装导致PCB中封装ID重名,有时PCB中ID重名时导入网络会进入某种死循环。原理图中有相关操作来保证原理图中器件ID不重名。项目文档中也有自动同步PCB和SCH的器件ID命令,如果你能确认更新封装后网络连接完整,可尝试在清空PCB中原有网络后再从SCH中更新至PCB,由于PCB中连线不完整,会导致个别走线没有网络或网络紊乱,可在PCB中执行物料铜匹配来重新自动匹配网络。  这些需要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清空来灵活操作,你没有案例,胡乱猜测也就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判断,altium更新网络时好似以PCB中器件ID为准(如果是从网络自动导入封装时会和原理图同步),尽量避免在P ...

之前用99se的时候,更新的话只改变元件焊盘的网络,难道,AD升级后这个功能没有了?

网友(点评):
没有案例和操作过程说明,没理解1楼所描述的问题,只是胡乱猜测乱答一通 或许新的操作比99se更方便,不总受固于“传统”思想...

网友(点评):
也不排除AD比不上99的地方,改名换姓这么多年,仍能保存很大的部分已不易...

网友(点评):
或许是不会操作,当前SCH中器件更新一直不尽人意,或许是思维习惯不当导致...

网友(点评):
对描述本人来说,2楼已清楚(包含多因素:1.id带来的问题2.同步ID的方式3.清空PCB现存网络的必要性_必要时4.物理铜匹配的意义5.灵活应用...),显然此回复通常很难被理解, 可见泛泛的描述在沟通方面不是很好

网友:
点评没法修改,匆忙的回复 也只能是各说各的。
个人回帖习惯不好,回复有时不只是为和当前楼主沟通,也是为给看贴的做参考(给能理解的)。
当在看不懂提问网友提问时而觉得有必要参与时 随意性更大 (猜测着对方),这种习惯有时会引起误解,建议个人今后在没理解主题提问时不回复为好...  以此为戒 慎慎

网友:
可否配几张图来辅助说明你碰到的需要实现的问题?
(包括之前99SE)

网友B:
好像AD目前木有这样的功能吧,我是没用到过。不知道有没高手用到过LZ说的功能。
我遇到的情况是,如果仅仅是改变电容电阻1 2脚焊盘的网络(更新原理图),孔和线的网络都不变的。
不知道我有木有理解LZ的意思。

网友(点评):
既然是没有定义的网络,网络名有变换又何妨。都没法理解楼主的想法...

网友(点评):
我等愚钝,理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AD目前木有这样的功能吧,我是没用到过。不知道有没高手用到过LZ说的功能。
我遇到的情况是,如果仅仅 ...

是介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