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DXF问题

楼主(2013-06-28):
不知如何能把该DXF文件导入输出brd文件,谢谢帮忙导入输出brd文件> 附件如下:

楼主:
PADS和Altium Designer 都能导入,查了相关资料Cadence还是不知如何导入。

网友:
用cam350导入转换试一下

楼主:
Import选项不能选?是灰色的??

网友A:
把中文去掉,单位改成MM。

网友B:
    右下edit/view...,點進去,指定DXF導入層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中文去掉,单位改成M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下edit/view...,點進去,指定DXF導入層面。

谢谢

网友:
    在AUTOCAD里用"X"炸开命令弄成线段再导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