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怎么区分啊

楼主(2013-06-28):
各位大侠,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怎么区分啊,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又是怎么区分的,高频与低频又是怎么去定义呢???跪求!!!跪请各位大侠,为小弟讲解讲解????

网友A:
你什么专业的同学?

楼主:
  我就一个泥腿子,没有读过什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专业的同学?

     我没有读过专业的知识.....我只是一个初中没能毕业的泥腿子.....

网友B(2013-08-09):
直流电就是一个正极一个负极没有变化!电流永远从正流向负!交流电就是正负极来回变化,一下这里是正极等一下就变成负极了!我们常提到的信号(比如声音信号、图像信号、温度信号等等就是交流电。而把幅度和方向不变化的电称为直流电它的用途是为电路提供能源即供电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就是一个正极一个负极没有变化!电流永远从正流向负!交流电就是正负极来回变化,一下这里是正极等一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