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与ROUTE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楼主(2013-06-28):
各大侠帮我看一下ROUTE到LAYOUT之间转化不了

网友:
把泪滴选项勾掉,可以了!我的是9.4.1

网友A:
按“I”刷新一下然后就可切换了

网友:
可以转化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I”刷新一下然后就可切换了

感谢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ROUTE和LAYOUT有什么区别?都可以走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