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 Iz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6-28):
最近在看稳压二极管的datahsheet.发现规格书里面有:

Izt,Izk,Izs是什么意思?
我想知道稳压二极管的最小稳压电流,和最大稳压电流。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3555967.html

谢谢~,那个答案不是我想要的。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你这么热心。

反对!: 5.0
反对!: 5
我只能说你好懒......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个答案不是我想要的。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你这么热心。

我沒看上面那位親戚提供的網站,所以也有可能被臭罵一頓。

网友B:
這個圖又更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3555967.html

JEDEC JESD211 的解釋︰
Regulator [Zener] current at specified test point, dc (IZT): The dc reverse current through the diode when it is biased to operate in its breakdown region at a specified current between IZK and IZM for the purpose of specifying VZ and ZZT.

狗 何必 为难 狗!!
good
還是 Super Go 好 ~~~ 使用! ^_^

楼主(2017-11-19):
引用 网友B:
這個圖又更清楚了!

,嗯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