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教程】如何使用ADS查看差分线的Sdd11和Sdd21

楼主(2013-06-28):
     当实测差分线时,可以使用网分直接查看Sdd11和Sdd21曲线。如果保存了实测的S4P文件,如何通过ADS来查看来Sdd11和Sdd21曲线呢?下面介绍两种方法:

  方法一:

1、使用ADS的原理图仿真界面搭建如下电路:

2、双击S4P控件加载网分实测到的S4P文件。

3、运行仿真。

4、查看S11和S21就是对应的Sdd11和Sdd22。

  方法二:

1、使用ADS的原理图仿真界面搭建如下电路:

2、双击S4P控件加载网分实测到的S4P文件。

3、运行仿真。

4、弹出数据窗口,写入以下公式:
SDD11=0.5*(S(1,1)-S(1,3)-S(3,1)+S(3,3))

SDD21=0.5*(S(2,1)-S(2,3)-S(4,1)+S(4,3))
调用Sdd11,Sdd21。
结果如下图所示

将两种方法结果进行对比如下:

两种方法结果重合。
from 兴森快捷射频微波实验室及射频仿真组。

网友A(2013-08-12):
总结的不错!赞一个!
楼主差分线如何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不错!赞一个!
楼主差分线如何测量的?

类似第二种方法

网友(2020-02-25):
楼主,能分享下例程的源文件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