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元件封装软件一直在等待中

楼主(2013-06-28):
"最近遇到一个大问题,我的pads9.0,在做元件封装时,提示创建元件类型时,PADS软件一直显示等待中(像是缺少什么文件,死掉了),除右上角的3个按钮能用,其他都没用,重装了下还是有这个问题。
我用的是PADS2009+绿色破解版的(安装版的比较麻烦,而且占空间),以前用的好好的,没啥问题。
向大家求救,郁闷ing......................."

楼主:
哪位好心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软件换个位置试试看

换了个盘,还真可以了,THS。

楼主:
虽然没找到真正原因,但目前至少可以用了,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没找到真正原因,但目前至少可以用了,感谢各位的指点。

9.5版是中文的哦,而且是原版。而且还有精简版,安装起来很方便的哦。
能解决就好。请说下,是什么解决的吗?不要吝啬哦………

楼主:
以前安装包放在C盘的,后来放到D盘就可以了,呵呵,不知道是我电脑系统问题,还是PADS 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安装包放在C盘的,后来放到D盘就可以了,呵呵,不知道是我电脑系统问题,还是PADS bug

应该是电脑问题。应该是某些引导文件丢失,你重新安装后,电脑又以为文件还在,而且这种文件又不需要重新安装,所以会出这种问题。特别是绿色版的。这些都是个人癔想。

网友:
还是用9.5吧,是最终稳定版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