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SDRAM,DDR,DDR3等,时钟走线,走在TOP或BOTTOM层,能过EMC?

楼主(2013-06-29):
如题:
      在论坛上看了很多大神的pads档案,DDR.DDR3等.走CLOCK差分线都是走在表面上的.请问,这样走线能过EMC吗?
      因为我原来做过SDRAM(两片),4层板.走CLOCK线在表层,怎么搞都过不了EMC.最后没办法,换内层才过.
      所以,在这里看见很多大神走CLOCK线走在表层很迷惑.

网友A:
可以啊,4层板我们都是走表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4层板我们都是走表层。。。

有加屏蔽罩什么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加屏蔽罩什么的吗?

不用加,两层板都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加,两层板都能过。

请问走线有做阻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走线有做阻抗吗?

包地,无等长,线尽量短,地址串联75R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加屏蔽罩什么的吗?

没有加,线尽量做到最短,每组之间隔离包地,

网友(2013-08-02):
    没有加,线尽量做到最短,每组之间隔离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