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的一个问题,对我来说无解,但对你来说可能很简单,一起研究下吧

楼主(2013-06-29):
pads中,有一COPPER,使用SOLDER露铜后,PCB生产出来有喷锡.在这片露铜的中间有一元件引脚,现在想在这个元件引脚的周围做一圈"阻焊"出来,隔离喷锡部份和引脚,使焊点容易焊接.我用了一个土办法,用多块SOLDER拼出来的,但是好麻烦啊,有更好的办法没?见图,上图是正常时的样子,下图是想要的样子.现实意义是,在POWER板里,经常有大面积的露铜用于增强散热效果,但有时这些露铜的地方经常会有焊盘.

网友:
这样会好焊点吗,同样会散热很快啊,不能做成热焊盘吗?

网友:
既然你知道画铜皮,也应该知道铜皮可以组合吧?那样不就可以得到效果啦!

网友:
整片在soder层铺铜,然后在焊盘处cutout。

网友:
在焊盘周围多打几个聚热孔  或者做成热焊盘.....

楼主:
感谢各位,2424说的打白油是一个办法,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点都是手焊的,我想大家应该能明白为何我非要隔开,其实就是把焊点圈在焊盘的范围内,这样手焊后的焊点就不会堆在一起了.热焊盘还是会有上述问题,最后我用kully的方法解决了,赞.我一直想用cutout来解决的,但一直没想到要怎么做,kully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