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的BGA灌不进铜,求帮助

楼主(2013-06-29):
0.8的BGA灌不进铜,求帮助,如图

网友:
把铺铜框的宽改小,或者把地层做成混合层

楼主:
铜宽改成4还是这样

网友:
0.8的BGA:焊盘间距31.5,打8/18的孔,线到孔的距离设置成4.5,铜皮属性改为走线模式,应该就能铺进去了。计算如下:31.5-18-4.5-4.5=4.5mil,能走4.5的线,不知道你打的孔是多大的

网友:
可以铺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