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续流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3-06-29):
下面这个电路是我板子上在用的,12V转5V输出,电源芯片用的是TI的TPS5450,可以输出5V/5A。我一直没理解这个B540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从网上查应该是续流。但我从百度上查到,续流二极管的定义是在电路中起续流作用,经常与电感一起并联使用,当断电时,电感产生的反向电动势通过二极管流到地上,保护电路。如果B540在这里的作用也是这样,那应该我拿掉以后,不会影响输出电压的值。但实际上我去掉二极管以后,输出电压由5V变成了3.2左右,这是为啥呢?怎么会对电压还有影响呢?

网友:
这个是降压DCDC 的特定结构,具体你查buck电路。
这种DCDC芯片降压就是靠这个输出那里的二极管,电感,输出电容等等,这种DC芯片内部有个开关管,一开一关就是所谓的PWM。
内部的开关管开了电压重电感->电容->负载; 开关管关了,电感电流不突变,电感两端会感应出左负右正的电压,这个电压的电流流向在续流二极管 电感 ,负载这个圈里流动。
讲的不好,你还是查资料吧。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400

不写了,以前回复过这个问题。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207453
LZ可以参考这里

网友:
呵呵,谁告诉你续流二极管去掉不影响电路的,DC-DC中三大件,电感,开关管,续流二极管(同步整流用MOS替代了),只要理解好开关管通断两个状态的电流回路,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惑了

网友(2015-03-09):
续流管为了让电感放电,没有它的话电感没办法将存储的能量放出来,不放出来的话,在开关的瞬间电感两端电流变为0,V=L(dI/dt),(dI/dt)值会变的特别大,电感的感应电动势会非常大;加续流管让电感正常放电,电流曲线斜率会小很多;如果拿掉,电感不放电,只依靠电容来维持电压,能量不足会掉压,而且开关再次开启的时候电感的储能作用等于没有了,电容的充电会跟不上,也会掉压,实际使用还有可能瞬间倒灌,烧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