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画板跨度问题

楼主(2013-06-29):
问一个很弱的问题,刚想到的。
感觉画PCB,从两层到四层板是一个大的跨度
然后当你熟练画4层板后,是不是以后画六层八层的就没那么难了
不要笑话我问这种怪问题啦

网友:
我也不知道,帮顶一下下吧

网友:
不见得,个人感觉画双面板才是最难,最考验水平的

网友:
是的,感觉有点

网友:
    双面板难画  双面考验走线布局的功力  多面考虑高速信号si策略的应用  侧重点不一样 以我个人感觉 画熟了双面板  多层板走线已经变得很简单了 呵呵

网友:
    模拟双面板  绕死人呀

网友:
    以前的公司经常要求6层板改4层板~~~~差点没疯掉

楼主:
原来如此,算是知道点了,不过网上说多层板都会有单独的地层和电源层,把信号线布完,电源和地打过孔就行,比双层板简单,画法简单。只是成本会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