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导入PCB元器件出界?

楼主(2013-06-29):
由于原理图中元器件过多,导致导入PCB之后有些元器件出界了,或是层层叠叠的堆在了一起,请问如何设置一下才能让其全部显示在合理的位置呢?多谢了

网友A:
ctrl+a 全选 ,然后执行下图命令后,用鼠标在pcb中你觉得合适的位置画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a 全选 ,然后执行下图命令后,用鼠标在pcb中你觉得合适的位置画框即可

我是先画的框,后导的器件,我试试您说的方法,多谢了

网友B:
以后在做PCB封装的时候就要注意放置原点    这样会避免很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在做PCB封装的时候就要注意放置原点    这样会避免很多麻烦

这个不是原点的事,器件太多拉,倒入之后阶梯式排列,导致前排的在框内,后边的堆叠到边缘去啦

网友B:
可以这样选中外面的  拖进来

很多办法   办法是自己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选中外面的  拖进来

很多办法   办法是自己想的

厉害,有学习了一招,多谢楼主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