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E封装的求教

楼主(2013-06-30):
我看到一块板子,本来是一个CAE封装,但是由于管脚太多就拆成两个部分来做,但是到了PCB封装中又是一个PCB封装,请问这怎么设置才能这样?或者怎么操作才能这样?真心感谢!

网友A:
拆开的两个部分做成两个CAE,再做Part Type时选择添加这两个CAE Decal。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的两个部分做成两个CAE,再做Part Type时选择添加这两个CAE Decal。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