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原理图CAE封装很不好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

楼主(2013-07-01):
1、首先不能用快捷键如:CTRL+C复制,只能用它上面的图标,而且鼠标移动的中心不能随意定,有时候复制一个元件黏贴时,鼠标在左边,元件在右边。
2、不知道怎么做实心的形体,貌似上面有功能但用不了
3、做圆弧时方向也不好定,各种不方便,请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
第2点 实心的形状,是因为你画的2D线不是一个闭合的形状,试试选择画多边形或矩形。

网友A:
楼上说的对的,在属性里面把Filled勾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的,在属性里面把Filled勾上就行

其他问题有哪位高手知道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问题有哪位高手知道更好的方法吗

1,这个是不能复制,不过可以右键保存到你的库里面,然后在Add 2D line from library取出来就行,关于不好放,你只要把格点关掉就好
2 上面已经回答过了,
3 增加圆弧也是很好弄的,增加2d线右键有个add arc要想怎样的画怎样的

网友(2013-08-07):
    第2点 实心的形状,是因为你画的2D线不是一个闭合的形状,试试选择画多边形或矩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