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如何快速切换到丝印层

楼主(2013-07-01):
如题pads  如何快速切换到丝印层 ?

网友A:
    Z26切到丝印层,回去就ZZ,要看TOP跟丝印就Z1 26

网友:
引用 网友A:
    Z26切到丝印层,回去就ZZ,要看TOP跟丝印就Z1 26

你的答案好详细啊,对我们新手帮助很大,谢谢了!

网友:
    呵呵,又学了一招

网友:
    這招真的不錯ㄝ
感謝

网友:
    ZSST项丝
ZSSB底丝

网友:
    高手真多,果断收藏

网友:
    又学了一个快捷方式,

网友:
          Z+数字(单个数字时,直接显示这一层),如Z1就只显示第一层
      Z+数字+空格+数字(将显示输入数字对应的2层,3层以上依次类推),如Z1 2就显示第一层和第二层
          Z+1+空格+130(将显示所有层,最大层模式下为130层)
    我刚刚试了ZZ好像没有什么功能,不知道是不是我版本的原因?

网友:
    又学了一招快捷键方式

网友:
    新手扎到,多多指教

网友(2013-09-11):
有学的一招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快捷键好像07及以下版本没有,还有一种设置方法,就是在颜色管理器里设置一下,如果要看top的丝印,将不需要显示的关掉,然后保存,点OK,以后再看top层丝印的话就直接点set up,然后下面会出来你保存的那个top层丝印的名字,单击就可以了,如下图

网友:
    很赞哦,又学了一招

网友:
    貌似很多教程都没看到这个快捷命令。学习了。

网友:
    Z快捷键最快了

网友:
    2007版怎么没有这些功能呢?' H) o. F6 [' F! p

网友:
    2007版怎么没有这些功能呢?

网友:
    快捷键就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