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HOTFIX 简单问题

楼主(2013-07-01):
WIN7 32bit 系统,装cadence allegro 16.6
用pubkey 方式 CRACK。 大家懂的

如果16.6 hotfix 用ver001............ver011 ,
是直接装最后一个ver011就OK,还是需要依次安装hotfix ver001 。。。。。。。。。ver011 。

多谢!

PS.
     选了allegro就学好它,争论pads,ALITUM,ALLEGRO哪个好,没什么意思。任何一个工具学好它,驾驭它,能干活就OK。工具可能有差异,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这3者其实都够用。 (我是菜鸟)

网友:
直接装最新的啦~~

网友:
直接装最新一个hotfix就行
最新的hotfix包含了前面hotfix的所有内容的

网友:
能否给个链接?

楼主:
没有链接,注册cadence 好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链接,注册cadence 好像有问题。

    cadence 是要购买后,才能注册。不是随便就能注册的。

网友:
    非公司用户,一般都用石皮解的方法,没有资金购买

网友A(2013-08-04):
    hotfix 是干嘛用的,不装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otfix 是干嘛用的,不装有什么影响吗?

    针对目前版本一些bug的修复补丁!

网友(2013-10-08):
    如果只是看看圖或修改圖等,不裝基本是沒影響.
不裝仍可使用,不過建議安裝較為安心和安全.

网友(2014-03-25):
引用 网友B:
    针对目前版本一些bug的修复补丁!

好的!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