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用ROUTER后出现问题

楼主(2013-07-01):
各位好,近来下了个pads9.5,一开始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后来用了几次ROUTER后,再打开PADS LAYOUT出现下图提示!
不知道会否影响我的正常使用!

9.5遇到问题

9.5遇到问题

网友A:
把DaveNavigator.ocx控件重新注册一下

不清楚的话就看俺的签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aveNavigator.ocx控件重新注册一下

不清楚的话就看俺的签名

注册里出问题,求解!

注册时出错

注册时出错

注册信息

注册信息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

楼主:
原因是我在安装了9.5后又装了一个9.31,这个两都有一个同样的控件,不知道怎么让他们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