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层面显示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7-01):
请问版上
pads 9.51 为何我切换层面后
切换的层面不会优先显示,是哪边可以设定?
不管怎么切,我显示出来的永远是TOP优先显示

网友A:
如下图,将勾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将勾打上。

感谢
这就是我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