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atabook导入后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3-07-01):
最近在学习用dxdesigner,在学到如何用databook导入odbc的数据后,发现个小白问题。
因为从odbc导入的都是元件的具体数据,但没有原理图和PCB图上的封装。请问我该如何对应这些元件设置相应的封装,如果我之前有相应的封装,我应该如何将他们对应起来?
 还请各位前辈能帮一下我这小白,感激不尽!

网友A:
symbol和decal的关联是通过ODBC数据库中的symbol和PKG_TYPE两个属性列来进行的。只需要在数据库中填好这两列,软件会自动找到匹配的symbol和dec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mbol和decal的关联是通过ODBC数据库中的symbol和PKG_TYPE两个属性列来进行的。只需要在数据库中填好这两列 ...

感谢您的指导,如果事前没有相应的封装,我是自己画一个封装,设置好symbol和PKG这两个属性,他就能自动对应了吗?

网友:
对。当然必要前提是你的symbol和decal路径要设置对,否则软件找不到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