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芯片TPS65910

楼主(2013-07-01):
有哪位前辈用过TPS65910,小弟有个问题要咨询一下啊,我的BOOT1和BOOT0都是00,PWRHOLD是高电平,芯片是默认方式启动的但是电源始终没有输出?求大神啊.

网友A:
方便把图贴上来吗?正常来说pwrhold拉高,应该就会有输出了。还有个问题,你的65910确实是对应00吗?我见过的是对应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把图贴上来吗?正常来说pwrhold拉高,应该就会有输出了。还有个问题,你的65910确实是对应00吗?我见过 ...

电源部分BOOT1不管我拉高还是拉低都没有输出,请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A:
看了下,你的图和我手头的图有些差异:
1.32KIN的问题。65910需要32.768K时钟输入,并支持外置晶体和内置RC两种模式,但是如果是外置RC的话,OSC32KIN需要接地,而不是悬空;(我觉得最大可能是这个问题)

2.如第一点所述,如果用外置RC的话,boot需要接成00;
3.SCLSR_EN1和SDASR_EN2应该是不用接,悬空的(这点应该关系不大,默认输出的话是用不到I2C的)

网友B:
建议你使用65217B吧  这个芯片简单,给AM335X供电一点问题没有。65910太麻烦了。

网友C:
你检查芯片焊接问题,这个是ti的原理图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使用65217B吧  这个芯片简单,给AM335X供电一点问题没有。65910太麻烦了。

现在手头就只有个芯片啊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检查芯片焊接问题,这个是ti的原理图没有问题的。

焊接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四块板子是同一个现象,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你的图和我手头的图有些差异:
1.32KIN的问题。65910需要32.768K时钟输入,并支持外置晶体和内置R ...

好的,先谢谢啊,我试试看但是我是参考TI的这个芯片设计的,他的OSC32kin也是悬空的,因为用的是内部RC,但是我先试试啊
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时候,是带32K晶体的。因为我看了看,感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还有一种可能,你的片子里面没有对应的OTP,其实是空片
如果还不行的话,建议你上TI的社区问问,那边据说24小时内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时候,是带32K晶体的。因为我看了看,感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还有一种可能,你的片子里面没有对应 ...

嗯,谢了。还在搞

网友:
个人觉得按资料芯片上去做就没有问题,应该是焊接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焊接晶振的缘故?

楼主:
终于好了,一个芯片的全称很重要特别是后缀。

网友D(2014-02-21):
引用 楼主:
终于好了,一个芯片的全称很重要特别是后缀。

麻烦问一下,我现在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TPS65910的电源出来不了,我用的芯片的具体型号是TPS65910AA1RSL,电路原理图和你一样,TPS65910AA1RSL这个型号是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一下,我现在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TPS65910的电源出来不了,我用的芯片的具体型号是TPS65910AA1R ...

我用的型号是TPS65910AA1RSLR全称和你多了一个R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一下,我现在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TPS65910的电源出来不了,我用的芯片的具体型号是TPS65910AA1R ...

这两个芯片应该都可以吧,我现在的情况是VRTC都没有出来,VMMC出来了但是3.04V  VAUX33是0.92V其余的都是0V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没有可能是ARM坏 了导致的,我已经有一块调出来了,但是有块就是调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芯片应该都可以吧,我现在的情况是VRTC都没有出来,VMMC出来了但是3.04V  VAUX33是0.92V其余的都是 ...

没有遇到过,如果VRTC都没有处理的话那可能是焊接有问题,因为你有一个是调出来了,ARM应该不会出问题。我之前调的几个ARM都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遇到过,如果VRTC都没有处理的话那可能是焊接有问题,因为你有一个是调出来了,ARM应该不会出问题。 ...

我都换了2个电源芯片,都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哎,放弃这块板子了。。谢谢楼主,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吗,以后可以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换了2个电源芯片,都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哎,放弃这块板子了。。谢谢楼主,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吗,以 ...

qq 392577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