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和PADS9.5共存问题!

楼主(2013-07-01):
WIN7 32位安装了pads9.5之后,9.5能正常打开,打开9.2提示图片1错误。如果我将环境变量Path项的9.5改成9.2(其他什么都不改,就5改成2),那情况就换过来了,轮到9.2能打开,9.5提示图片2错误,请问有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吗?不胜感激!!

图片1

图片1

图片2

图片2

网友:
我装了这么多个版本都没问题。调用的环境变量都是指向9.5的。

楼主:
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搞了两天都没搞定,试过同时加了9.2和9.5的环境变量也是不行的!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5149-2-2.html请参阅此帖。。。46楼。

楼主:
    很悲催,,,按你说的那样设置也是不行,我软件报错好像和MGLS_LICENSE_FILE  这个环境变量没什么关系。MGLS_LICENSE_FILE  无论我怎么改,一个还是两个LIC,,如果Path这项不改的话,,还是报一样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悲催,,,按你说的那样设置也是不行,我软件报错好像和MGLS_LICENSE_FILE  这个环境变量没什么关系。MGL ...

这样,你把环境变量里的LICENSE先删了。然后再重新破解9.5。环境变量就设置9.5的就好。

楼主:
    已经删掉了,,现在的LIC是一个,,,只能来回改变Path的值来打开相应的版本,,,蛋蛋的忧伤啊!!

网友A:
    是DLL调用的问题,PATH没设定好
可以用批处理文件的方式解决,把路径写到前面,然后调用相应的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DLL调用的问题,PATH没设定好
    可以用批处理文件的方式解决,把路径写到前面,然后调用相应的EXE

    请问具体是怎么处理呢??

网友:
    不在开始菜单里面调用了
在桌面上分别建立几个bat文件,文件内容按等号线中间的内容
    例如 9.5pads.bat 如下
==================================
    DX_ROOT=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sim\DxSim\
    HYP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hyperlynx
MGC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
MGC_IO_DESIGNER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IODesigner
MGLS_LICENSE_FILE=D:\MentorGraphics\LICENSE.DAT
MKL_SERIAL=YES
    PADS_PROGRAMS=Programs
    PADS_ROOT=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
Path=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D:\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bin;D:\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lib;C:\Windows\system32;C:\Windows;C:\Windows\System32\Wbem;
SDD_CES=ces
SDD_COMMON_BIN=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
SDD_DOC_UTILS=doc_utils
SDD_DX=dx
    SDD_DXSIM=dxsim
SDD_HLT=hlt
    SDD_HLX=hlx
    SDD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
    SDD_HSSD=hssd
SDD_ICDB=iCDB
SDD_IOD=IODesigner
    SDD_JAVA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jre\default\bin\javaw.exe
    SDD_LM=lm
SDD_LM_BIN=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lm\win32\bin
    SDD_LOCAL=C:\ProgramData\mgc\win32\9.5PADS
    SDD_MGC_HOME=..\MGC_HOME.ixn
SDD_PADS=pads
SDD_PLATFORM=win32
SDD_SIM=sim
SDD_START=start
SDD_STARTBAT=start /b /wait
SDD_TRN=translators
SDD_VCD=camcad
    SDD_VERSION=9.5PADS
    SDD_VIEWER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lib
SDD_VLPERL_BIN=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perl\bin
SDD_WDBSERVER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lib
    SDD_WG=wg
    SDD_WV=wv
WDIR=E:\Users\Public\Documents\PADS Projects;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standard
WF_CLASSPATH=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

    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Programs\powerlogic.exe
==================================

网友:
    用code试试

9.5pads.bat 的内容如下
    1. DX_ROOT=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sim\DxSim\
    2. HYP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hyperlynx

    3. MGC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
    4. MGC_IO_DESIGNER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IODesigner
    5. MGLS_LICENSE_FILE=D:\MentorGraphics\LICENSE.DAT
    6. MKL_SERIAL=YES

    7. PADS_PROGRAMS=Programs

    8. PADS_ROOT=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

    9. Path=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D:\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bin;D:\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lib;C:\Windows\system32;C:\Windows;C:\Windows\System32\Wbem;
    10. SDD_CES=ces
    11. SDD_COMMON_BIN=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
    12. SDD_DOC_UTILS=doc_utils

    13. SDD_DX=dx
    14. SDD_DXSIM=dxsim
    15. SDD_HLT=hlt
    16. SDD_HLX=hlx
    17. SDD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

    18. SDD_HSSD=hssd
    19. SDD_ICDB=iCDB

    20. SDD_IOD=IODesigner
    21. SDD_JAVA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jre\default\bin\javaw.exe

    22. SDD_LM=lm

    23. SDD_LM_BIN=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lm\win32\bin
    24. SDD_LOCAL=C:\ProgramData\mgc\win32\9.5PADS
    25. SDD_MGC_HOME=..\MGC_HOME.ixn

    26. SDD_PADS=pads

    27. SDD_PLATFORM=win32

    28. SDD_SIM=sim
    29. SDD_START=start
    30. SDD_STARTBAT=start /b /wait
    31. SDD_TRN=translators

    32. SDD_VCD=camcad
    33. SDD_VERSION=9.5PADS
    34. SDD_VIEWER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lib

    35. SDD_VLPERL_BIN=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perl\bin

    36. SDD_WDBSERVER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lib
    37. SDD_WG=wg

    38. SDD_WV=wv
    39. WDIR=E:\Users\Public\Documents\PADS Projects;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standard

    40. WF_CLASSPATH=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

    41.
    42. 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Programs\powerlogic.exe

楼主:
    现在按照你们的方法设置,软件能打开了,但批处理报一堆错,,不知道是否正确!这是我参照你们的修改了一下盘符和LIC路径,其他没改动;
-------------------------------------------------------------------------------------------------
    DX_ROOT=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sim\DxSim\
HYP_HOME=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hyperlynx
    MGC_HOME=C:\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
MGC_IO_DESIGNER_HOME=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IODesigner
    MGLS_LICENSE_FILE=C:\flexlm\licensefile.dat
MKL_SERIAL=YES
PADS_PROGRAMS=Programs
PADS_ROOT=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
Path=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C:\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bin;C:\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lib;C:\Windows\system32;C:\Windows;C:\Windows\System32\Wbem;
    SDD_CES=ces
SDD_COMMON_BIN=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
    SDD_DOC_UTILS=doc_utils
    SDD_DX=dx
SDD_DXSIM=dxsim
SDD_HLT=hlt
    SDD_HLX=hlx
SDD_HOME=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
    SDD_HSSD=hssd
    SDD_ICDB=iCDB
    SDD_IOD=IODesigner
SDD_JAVA_HOME=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jre\default\bin\javaw.exe
SDD_LM=lm
    SDD_LM_BIN=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lm\win32\bin
SDD_LOCAL=C:\ProgramData\mgc\win32\9.5PADS
SDD_MGC_HOME=..\MGC_HOME.ixn
    SDD_PADS=pads
SDD_PLATFORM=win32
SDD_SIM=sim
    SDD_START=start
    SDD_STARTBAT=start/b/wait
    SDD_TRN=translators
SDD_VCD=camcad
    SDD_VERSION=9.5PADS
SDD_VIEWER_HOME=C:\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lib
SDD_VLPERL_BIN=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perl\bin
SDD_WDBSERVER_HOME=C:\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lib
SDD_WG=wg
SDD_WV=wv
    WDIR=C:\PADS Projects;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standard
WF_CLASSPATH=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

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Programs\powerpcb.exe
--------------------------------------------------------------------------------------------------------
之后运行批处理文件的时候,PCB能打开,,但同时出现以下东西,,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会这样?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DX_ROOT=C:\MentorGraphics

    \9.5PADS\SDD_HOME\sim\Dx
    Sim\
    'DX_ROOT'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HYP_HOME=C:\MentorGraphics

    \9.5PADS\SDD_HOME\hyper
    lynx
    'HYP_HOME'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GC_HOME=C:\MentorGraphics

    \9.5PADS\MGC_HOME.ixn
'MGC_HOME'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GC_IO_DESIGNER_HOME=C:

\MentorGraphics\9.5PADS\SD
D_HOME\IODesigner
'MGC_IO_DESIGNER_HOME'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GLS_LICENSE_FILE=C:\flexlm

\licensefile.dat
    'MGLS_LICENSE_FILE'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MKL_SERIAL=YES
'MKL_SERIAL'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PADS_PROGRAMS=Programs
'PADS_PROGRAMS'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PADS_ROOT=C:\MentorGraphics

    \9.5PADS\SDD_HOME
    'PADS_ROOT'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Path=C:\MentorGraphics\9.5PADS

    \SDD_HOME\common\wi
n32\bin;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C:

\MentorGraphics\9.
5PADS\MGC_HOME.ixn\bin;C:\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

    \lib;C:\Windows\sys
    tem32;C:\Windows;C:\Windows\System32\Wbem;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CES=ces
'SDD_CES'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COMMON_BIN=C:\MentorGraphics

    \9.5PADS\SDD_HOME
    \common\win32\bin
'SDD_COMMON_BIN'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DOC_UTILS=doc_utils
'SDD_DOC_UTILS'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DX=dx
    'SDD_DX'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DXSIM=dxsim
'SDD_DXSIM'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HLT=hlt
    'SDD_HLT'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HLX=hlx
'SDD_HLX'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HOME=C:\MentorGraphics

    \9.5PADS\SDD_HOME
'SDD_HOME'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HSSD=hssd
    'SDD_HSSD'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ICDB=iCDB
    'SDD_ICDB'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IOD=IODesigner
    'SDD_IOD'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JAVA_HOME=C:\MentorGraphics

    \9.5PADS\SDD_HOME\
    common\win32\jre\default\bin\javaw.exe
'SDD_JAVA_HOME'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LM=lm
    'SDD_LM'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LM_BIN=C:\MentorGraphics

\9.5PADS\SDD_HOME\lm\
    win32\bin
    'SDD_LM_BIN'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LOCAL=C:\ProgramData\mgc

    \win32\9.5PADS
    'SDD_LOCAL'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MGC_HOME=..\MGC_HOME.ixn
    'SDD_MGC_HOME'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PADS=pads
    'SDD_PADS'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PLATFORM=win32
    'SDD_PLATFORM'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SIM=sim
'SDD_SIM'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START=start
'SDD_START'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STARTBAT=start/b/wait
    'SDD_STARTBAT'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TRN=translators
'SDD_TRN'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VCD=camcad
    'SDD_VCD'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VERSION=9.5PADS
'SDD_VERSION'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VIEWER_HOME=C:

    \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
    E.ixn\lib
    'SDD_VIEWER_HOME'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VLPERL_BIN=C:\MentorGraphics

\9.5PADS\SDD_HOME
\common\win32\perl\bin
    'SDD_VLPERL_BIN'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WDBSERVER_HOME=C:

    \MentorGraphics\9.5PADS\MGC_
    HOME.ixn\lib
'SDD_WDBSERVER_HOME'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WG=wg
'SDD_WG'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DD_WV=wv
'SDD_WV'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WDIR=C:\PADS Projects;C:

\MentorGraphics\9.5PADS\S
DD_HOME\standard
    'WDIR'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WF_CLASSPATH=C:\MentorGraphics

    \9.5PADS\SDD_HOME\c
ommon\win32\lib
'WF_CLASSPATH'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MentorGraphics\9.5PADS

    \SDD_HOME\Programs\power
    pcb.exe
    =======================================================

网友:
    除了最后一句执行语句外,其他语句前面都加一个set就好了,不加set是UNIX的SHELL语法了,有点儿晕,犯错误了
    1. set DX_ROOT=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sim\DxSim\

    2. set HYP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hyperlynx

    3. set MGC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

    4. set MGC_IO_DESIGNER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IODesigner

    5. set MGLS_LICENSE_FILE=D:\MentorGraphics\LICENSE.DAT
    6. set MKL_SERIAL=YES
    7. set PADS_PROGRAMS=Programs
    8. set PADS_ROOT=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

    9. set Path=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D:\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bin;D:\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lib;C:\Windows\system32;C:\Windows;C:\Windows\System32\Wbem;
    10. set SDD_CES=ces

    11. set SDD_COMMON_BIN=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
    12. set SDD_DOC_UTILS=doc_utils
    13. set SDD_DX=dx
    14. set SDD_DXSIM=dxsim
    15. set SDD_HLT=hlt
    16. set SDD_HLX=hlx

    17. set SDD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
    18. set SDD_HSSD=hssd

    19. set SDD_ICDB=iCDB
    20. set SDD_IOD=IODesigner
    21. set SDD_JAVA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jre\default\bin\javaw.exe
    22. set SDD_LM=lm

    23. set SDD_LM_BIN=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lm\win32\bin
    24. set SDD_LOCAL=C:\ProgramData\mgc\win32\9.5PADS
    25. set SDD_MGC_HOME=..\MGC_HOME.ixn
    26. set SDD_PADS=pads
    27. set SDD_PLATFORM=win32
    28. set SDD_SIM=sim

    29. set SDD_START=start

    30. set SDD_STARTBAT=start /b /wait

    31. set SDD_TRN=translators
    32. set SDD_VCD=camcad

    33. set SDD_VERSION=9.5PADS

    34. set SDD_VIEWER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lib
    35. set SDD_VLPERL_BIN=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perl\bin

    36. set SDD_WDBSERVER_HOME=D:\MentorGraphics\9.5PADS\MGC_HOME.ixn\lib
    37. set SDD_WG=wg
    38. set SDD_WV=wv

    39. set WDIR=E:\Users\Public\Documents\PADS Projects;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standard
    40. set WF_CLASSPATH=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

    41.
    42. 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Programs\powerlogic.exe

网友:
    下次一定试好了再发贴

楼主:
    非常感谢,,终于不报错了。现在两个软件都能同时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