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输入直接接地会造什么后果

楼主(2013-07-01):
    一个音频AD-DA芯片,有两路输入,其中一路没用到,

    将其直接接地和串一电阻接地,

    有什么区别 或是造成什么后果呢

    个人觉得应该不能直接接地吧

    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NC!

如果直接接地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接地会有什么后果呢?

以前有一个蓝牙的芯片,一路不用的PCM接口接地了,通话过程中总是产生杂音,悬空后杂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