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尺寸的问题

楼主(2013-07-01):
想请教各位大侠,大家在做PCB封装的时候,是不是就按照datasheet里面的建议的尺寸制作??

是否有一定的规律可以遵循??IPC-7351有多少可以参考遵循的??

如果出于后期量产的考虑,需要在做封装的时候怎样处理?考虑的出发点是什么??

求高手指点迷津,多谢多谢!

网友:
    1:一般来说按datasheet里面的建议的尺寸制作就可以了,但有的时候也需要再放大一些,如小封装表贴芯片及QFN芯片,我遇到一次QFN封装按上面推荐的做了,后来出了问题
    2:都是自已建的封装,没用过IPC-7351,感觉更放心
3:量产时应想的多一些了,如封装1PIN是否清楚,封装焊盘大小是否合适等,需要慢慢积累

网友:
    如果公司的生产能力不咋地,使用IPC7351的MAX规则,基本上没有问题!
    当然定制自己公司的专用设计规范,就OK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