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过程中时钟线和晶体晶振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3-07-01):
大家来谈谈时钟布线的注意事项?大家来谈谈自己在实际产品设计中是如何对晶振、
时钟布线进行处理和注意事项

网友A:
1,晶振尽量靠近IC,同层周围不要走线,相邻的GND完整,走类差分;
2,时钟信号线是来控制指令的按部就班执行的,尽量少过孔,注意3W原则,具体还要看多高的频率具体对待……

网友(点评):
晶振只有一根线,怎么走类差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晶振尽量靠近IC,同层周围不要走线,相邻的GND完整,走类差分;
2,时钟信号线是来控制指令的按部就班执 ...

    类差分和差分的区别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类差分和差分的区别是?

差分要严格控制阻抗的,类差分不需要控制阻抗,走线形势和跟差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分要严格控制阻抗的,类差分不需要控制阻抗,走线形势和跟差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晶振尽量靠近IC,同层周围不要走线,相邻的GND完整,走类差分;
    2,时钟信号线是来控制指令的按部就班执 ...

我看有些板子晶振下面的地层都是挖空的,怎么会是完整的地呢

网友(点评):
晶振下面不会挖空的,只是下面不走线而已

网友(点评):
学习的时候,你要有判别能力,别人做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些板子晶振下面的地层都是挖空的,怎么会是完整的地呢

    有些是与大地分开,用0R电阻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