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处理,希望高手指教

楼主(2013-07-01):
RT,最近在用pads来画TLV320的电路图,有一副参考设计(用allegro画的),里面的数字地和模拟地直接相连,,我现在是拿这幅图来参考的,在PADS中不能实现,肿么办,肿么办。。。。急求解决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了啊

谢谢各位了啊

网友A:
叫硬件的修改原理图,都共用一种地,然后eco一下,或者你直接在pcb上eco

网友B:
    两个地之间串个磁珠或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硬件的修改原理图,都共用一种地,然后eco一下,或者你直接在pcb上eco

    我想知道这个是怎么完成的,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地之间串个磁珠或电容

    那一般连接的电容,磁珠数值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啊

两个地可以通过磁珠 或者0欧姆的电阻相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啊

用0R电阻一个或多个.如果防干扰,最好用磁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