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TEL格式转ALLEGRO格式化的SKILL或软件啊

楼主(2013-07-01):
如下是*.TEL格式的网表
$PACKAGES
SOT23 ! 2N7002LT1 ! 'FETN-GSD' ; Q9

allegro识别格式:
$PACKAGES
SOT23 ! SOT23 !    'FETN-GSD' ; Q9

哪有可以将这种*.TEL格式转ALLEGRO格式化的skill或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转啊。SOT23 ! 2N7002LT1 ! 'FETN-GSD' ; Q9  ----- allegro也可以识别的。
SOT23 ------- 封装
...

不是,第一种ALLEGRO是识别不了的

网友B:
TEL是的mentor产生的网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L是的mentor产生的网表吧

PROTEL也可以产生,但是我说的就是MENTOR产生的,你知道怎么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mentor的dx-desinger原理图输出tel网表的时候,应该同时会输出device文件了。。就可以直接导入al ...

不行哦,我看别人是用SKILL转过再调的,直接调不行。

网友C(2013-10-10):
这是华为的土方法,与其使用的原理图有关,其调用了一个convert文件对网表进行了转换。不想到一下子这个程序用了10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华为的土方法,与其使用的原理图有关,其调用了一个convert文件对网表进行了转换。不想到一下子这个程 ...

让它再用十年, 呵呵:)

网友:
    Allegro第三方网表格式:
    封装名!Device名!Value;零件编号

    其中:感叹号和分号是分隔符,Value可以省略
    楼主的网表是符合格式的,但是可能封装库里面的device名与封装名是相同的,而网表里面device名是另外一个,所以要么用工具转换一下,将网表里面device名改成与封装名相同,要么把封装库里面的Device改成跟网表里面的device名一样。
    华为的转换工具就是将网表里面device名改成与封装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