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RJ45

楼主(2013-07-01):
图中红色椭圆内数字含义求大神解释

网友A:
HR911105A代表型号
09/17应该是生产日期或批次

网友:
这问题太有难度了

网友:
    生产日期和批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911105A代表型号
    09/17应该是生产日期或批次

应该不是,有12/45.所以应该不是日期

网友:
    问供应商不是更好?

网友B:
    09年17周

楼主:
引用 网友B:
    09年17周

我晕  这个意思额。。。明白了,多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有12/45.所以应该不是日期

12年第45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