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

楼主(2013-07-01):
请问下面这个电路该如何分析啊?

网友:
第一张图是个电平转换电路,将I2C的电平从IR_VCC33转到IR_VDD;
第二张图是个电源路径选择电路,Q63是P MOS,低电平导通。电路默认由电池VBAT供电。在有USB插入的时候,由USB的VBUS供电。

网友(点评):
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