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看懂的经典电路。

楼主(2013-07-01):
电路中画框的电路以前在变压器电路中看到过,了解了功能就没有深究其原理。今天在数字电路中又看到了这种类型的电路,真想搞懂这个电路的特性。
我先说说我对这个电路的理解:RC电路吸收电感端的浪涌电压。
以下是不明白的地方:
(1)不知道电路中为什么要加1R的电阻?电阻作用是不是防止LC自激振荡?
(2)电路中的电容值选择上有什么考究,是根据浪涌电压的值选择的还是根据RC在电源脚上放电时间选择的?

以上是个人理解,请大侠解惑。

网友(点评):
VDDOSC 是來自 LDO 嗎?

网友:
是RC吸收回路,不过不是吸收电感的浪涌电压,而是VDD的高频杂波,至于如何计算RC的,这不就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了

网友:
这种电路多在DC接口处,因为如果直接用容的话,电压较高时,接通瞬间会有火花出现。
在电路中,感觉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A:
这个电路结构是不是叫做“茹贝尔网络”的,一般应用在音频上面较多,他的作用就是可以使感性负载转换为纯阻性负载,抑制自激。希望楼主把电路背景说清楚点,不然,不好判断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结构是不是叫做“茹贝尔网络”的,一般应用在音频上面较多,他的作用就是可以使感性负载转换为纯阻 ...

在DC/DC. High speed, audio 多有应用.
作用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DC/DC. High speed, audio 多有应用.
作用不同.

我还真没用过这个东西,大侠可不可以顺便指点下,这个东西在DC/DC,highspeed等方面的作用?

网友:
貌似预防EMC和RF的(具体的算法的参考相应的IC)

网友:
可能是这个电路的ESR太小了,增加ESR值,有的电源要求电容的ESR不能太小的

http://www.ti.com.cn/general/cn/docs/gencontent.tsp?contentId=53864

网友C:
http://www.ti.com.cn/general/cn/ ... tsp?contentId=53864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类似的东东,希望对你有帮助。
有图有真相...

http://www.ti.com.cn/general/cn/docs/gencontent.tsp?contentId=53864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ti.com.cn/general/cn/docs/gencontent.tsp?contentId=53864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类似的东东,希望 ...

就是你看到的东东。网上这篇文章讲的挺好的“Optimal Single Resistor Damping of Input Fil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