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电路疑问

楼主(2013-07-01):
   今天又看到帖子说:USB有主从电路.但是我看到的USB设计,就是直接冲南桥出来,然后连接到USB上面就可以了.没有听说过什么主从电路的.请问这个USB的主从电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
OTG技术就是实现在没有Host的情况下,实现从设备间的数据传送。例如数码相机直接连接到打印机上,通过OTG技术,连接两台设备间的USB口,将拍出的相片立即打印出来;也可以将数码照相机中的数据,通过OTG发送到USB接口的移动硬盘上,野外操作就没有必要携带价格昂贵的存储卡,或者背一个便携电脑[1]。通过OTG技术,可以给智能终端扩展USB接口配件以丰富智能终端的功能,比如扩展遥控器配件,把手机、平板变成万能遥控器使用。
===================

mini usb接口的定义:
Image:USB Mini-A, B
Mini USB A、 B连接器及其触点(未按比例绘制)Mini USB连接器触点 触点 功能
BUS (4.4–5.25 V)
2 D−
+
4 ID
5 接地
其中id脚在otg功能中才使用。由于mini usb接口分mini-A、B和AB接口。如果你的系统仅仅是用做slave,那么就使用B接口,系统控制器会判断ID脚的电平判断是什么样的设备插入,如果是高平,则是B接头插入,此时系统就做主模式,如果ID为低,则是A接口插入,然后系统就会使用HNP对话协议来决定哪个做Master,哪个做slave
mini USB除了第4针外,其他接口功能皆与标准USB相同。第4针成为ID,在mini-A上连接到第5针,在mini-B可以悬空亦可连接到第5针

网友:
学习了,记不住啊

网友:
从主板南桥出来的USB,默认PC端就是做主的,所以根本没有主从的定义。
只有在设备端,比如平板电脑,相机啥的,才会考虑OTG主从的设计,在连接电脑的时候做从设备,在连接存储卡或者外设的时候,做主设备。

网友:
二楼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
二楼解释的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