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100MHz时钟一般可以允许几个过孔?

楼主(2013-07-0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100MHz时钟一般可以允许几个过孔?时钟走线可以从电源芯片的散热焊盘下面通过吗? 谢谢

网友:
一般两个

网友:
最好不要走在电源芯片下面,电源芯片工作时会发烫,会影响你的信号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