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出线方式求解?

楼主(2013-07-02):
差分线出线方式下面的两种方式中图2是如何实现的,在哪里设置?

网友:
自己走线的

网友:
DRP打开自己走出来的了

网友:
极有可能是加泪滴

楼主:
不是说的泪滴,是两条线从焊盘内才出现角度方式

网友:
加泪滴走差分,出线时调整一下角度就出来了

网友A:
在router里面添加为差分对,设置好间距规则,走出来的线就是这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outer里面添加为差分对,设置好间距规则,走出来的线就是这样子了.

走出来不是图2的样子啊怎么样设置出图2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走出来不是图2的样子啊怎么样设置出图2的效果

补泪滴就做出2图的那种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泪滴就做出2图的那种效果了.

图1和图2的差别不是泪滴的问题,是出线的方式,图1中间出线,图2焊盘一角出线。图2的这个角上出线是怎么设置的才可以拉线就出现这个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1和图2的差别不是泪滴的问题,是出线的方式,图1中间出线,图2焊盘一角出线。图2的这个角上出线是怎么设 ...

如图.我自已画的.你如果出来了这种线,看一下你设的拓扑是不是不允许任意出线.

网友:
在这里面设置出线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