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请教问题!HFSS 14的文件可以用HFSS13打开吗?

楼主(2013-07-02):
我是用HFSS13建的模型,仿真的时候是在HFSS14的机子上仿的,仿好了之后,我再拷回我电脑上(我电脑是HFSS13)打不开了,请问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网友A:
这个很正常,高版本的软件一般可以兼容低版本的,反过来就不行了。
根据现在的情况,建议你最好在自己的电脑上装HFSS14,而且以后更新软件,最好各台机子统一版本  不然工作比较大时,一次需要用很多电脑同时仿真,就显得被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高版本的软件一般可以兼容低版本的,反过来就不行了。
根据现在的情况,建议你最好在自己的电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