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层别设置

楼主(2013-07-02):
AD6.9能不能像pads 一样  能独自查看一个层别啊  比如 需要看silkscreen top 时  把别的层都关掉啊, 有谁知道吗?

网友A:
AD打开文件后,按下快捷键“L”,里面有很多层,想显示哪个层就能显示哪个层。或者用单层显示功能“shift+s”等方法均实现。

网友:
快捷键L,里面有很多层,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很方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打开文件后,按下快捷键“L”,里面有很多层,想显示哪个层就能显示哪个层。或者用单层显示功能“shift+s ...

网友B:
LZ需要多学习  加油
再教你一个  在PCB界面按shift+S  有惊喜哦
另外  这里也可以打开和关闭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需要多学习  加油
再教你一个  在PCB界面按shift+S  有惊喜哦
另外  这里也可以打开和关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