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么不能用滚轮,缩小,放大

楼主(2013-07-02):
pads为什么不能用滚轮,缩小,放大呢,之前是可以的,重装软件也一样

网友:
除了这个走线可以吗?是不是快捷键设置的不对。在tool 里面的custom下面找到keyboard and mouse
# b* B6 O2 b9 C/ G9 Z重置一下,试试。

网友:
TOOL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  -RESET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