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图,芯片下面挖空是干什么处理?

楼主(2013-07-02):
如图。不解。

网友:
没见到过,会不会是为了方便散热。

网友:
没资料不好分析,估计是对信号完整方面的处理吧。

网友:
是不是跟鼠标的那个IC一样,有光学定位作用?

网友A:
看起来好像是挖空隔离,但不至于这么夸张吧。
因为外边是DB9,应当是串口。那20PIN的IC很有可能是GD75232。

网友:
    应该是散热!

网友:
    这两个单元应该是两个以太网模块吧,挖空上面是变压器芯片。
    这个是layout出错了,应该是变压器下面所有层禁止灌铜,不应该挖空!挖空了芯片还能发的稳吗

网友:
    5楼很强大的说,膜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好像是挖空隔离,但不至于这么夸张吧。
    因为外边是DB9,应当是串口。那20PIN的IC很有可能是GD75232。

    如果说是简单的隔离的话 没必要挖这个大的 开一掉槽即可。